[求助] cmos运放设计求助

楼主(2014-08-10):
最近在学习设计运放,参考的复旦大学的一个设计教程,工艺库用的都是smic18,宽长比也设置的一样,可是直流仿真显示mos管就没有导通,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电压为1.8V

电压为1.8V

楼主:
这是教程附的直流仿真图

网友:
你接错了

楼主:
额,刚刚那幅连错了,可是照着教程连接好后,还是不导通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刚刚那个连错了,可是改了之后还是不导通,这是为什么?

网友:
加个启动电路再试试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启动电路的缘故吧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宽长比和电阻的设值有问题,,。,你可以把pmos设为14:1.。nmos设为3:1,,电阻设为8欧姆,,,,电源设为1.8或3.3看看,,感觉你的pmos宽长比太小了,,电阻太大了

网友:
你的管子中VGS都小于VTH,当然没有电流了,不通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设计教程最后写了一点说可能需要添加启动电路,这个该怎么弄呢?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设计教程最后写了一点说可能需要添加启动电路,这个该怎么弄呢?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这个我知道,可是教程里边的仿真就可以,为什么自己做的时候就不行了呢?

网友:
加启动电路。。拉闸为的模拟书上有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加了启动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了,启动电路应该是对电路工作点选择吧,我改了启动电路中加的mos管的宽长比,直流仿真的相关参数变化很大,有什么好的关于启动电路的资料可以分享吗?拉扎维的书只讲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看一下Allen的书,那上面比较详细。要不然你先试试设置节点初值,应该能将电路拉离0状态。
不然你直接用Razivi书上的图11.35中的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仿照拉扎维的书的启动电路设置好了,可以工作了,谢谢你了

网友:
我也按照这个文档做过,不过我做的时候都是用s端和b端连接,不是他那样把nmos的b端接地,pmos的b端接电源。
看你的截图我建议仿的时候把Vth和Vdsat显示出来方便观察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我再试试这种方法,意思就是考虑体效应是吧?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样做的话是不考虑体效应,可能设计电路的时候会方便些,不过考虑画版图的时候还是连vdd好,应该是便于使用同一个大的nwe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