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adence的VCO噪声抖动仿真

楼主(2014-08-10):
在仿真计算VCO输出抖动值时,如上图中的积分范围是1K到10M,请问是不是有问题?,抖动值的计算过程应该是对相位噪声曲线的整个频率范围内积分得到抖动值,那积分范围是不是应该从1Hz到无穷大呢??? 1K到10M我仿真结果的值为0.2ps,1到100M我仿真结果的值为0.5ps.
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参考IEEE的定义。积分不是1Hz到无穷大的。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PLLjitter.pdf

网友(2022-08-12):
我想问下楼主,上面仿VCO的抖动值出现的pnoise jitter是咋设置出现的,方便具体说说吗? 不胜感谢!

网友A(2023-08-15):
Jcc is  cycle to cycle jitter. Jc is period jitter. usually Jee is what we look at, Jc has a sinewave tone there.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Jcc is  cycle to cycle jitter. Jc is period jitter. usually Jee is what we look at, Jc has a sinewav ...

Hi aznsj:

When considering jitter, you said we usually focus on Jee,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how to choose the usual integration interval? Also, does the eye diagram observe a total jitter, and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Jee, Jc, and Jcc?
thank u so much . looking forward to u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