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环境下PLL中chargepump模块的PSS+PNOISE仿真

楼主(2014-08-10):
请问在Cadence环境下怎么对PLL中chargepump模块进行相位噪声的仿真???我试着在输出接了一个iprobe,然后仿真,结果出现算法异常之类的警告,这种情况下输出相位噪声曲线准确吗??出错信息如右图: `ESWJZQ(P04~%LSP5SI_457.jpg
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输出不能接iprobe,而是要接一个电压源,pnoise设置中,output选probe,将output probe instance选为这个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应该是PFD+chargepump加在一起来仿真这个局部模块的相位噪声是吗?在这里我的鉴相频率也就是输入频率加的是2M,在做PSS+PNOISE时,PSS中的目标频率也就是 KER)@J4CCM(2KT2A2$MB0.jpg
这个目标频率应该加多少呢??
还有,当我把鉴相频率分别加为1M,2M,10M的时候,输出的相位噪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噪声性能越来越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但噪声性能最好的时候也就-91dbc左右,这算正常吗??     怎么样才能减小chargepump的相位噪声呢??不胜感激!!我用的是90nm工艺

网友A:
没错,PFD+chargepump加在一起来仿真CP的相位噪声。PSS的目标频率是电路中的最低频率,也就是PFD的输入频率,在这里应该是2M,这个地方你设置错了,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无从回答了,先改过来再看结果吧。这个结果也不对,单位应该是dB,只看数值的话,是很差的,1k处应该-220dB左右,见图。

电荷泵噪声

电荷泵噪声

在调pnoise时,结束频率要小于beat freaquency的1/2,你这里设为1M应行了。噪声考虑跟电流镜是一样的,其实影响并不大,主要还是受电荷泵导通时间限制,上图是导通1nS的结果。
还有一点,PFD输入时钟不能用正弦,要用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你的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星期,再次谢谢!!按照你说的步骤,我得到的输出噪声功率谱密度图如下
输出应该是db而不是dbc,这个时候得到的输出噪声不是相位噪声,而是输出的噪声电流功率谱密度,这个图中1K处的噪声为-250db,性能比较好,我仿真了一下锁定时的导通时间,大概0.5ns,我估计是这个值比较小的缘故才使得噪声好,但是这个小的导通时间会导致PFD出现死区吗,导通时间至少要大于多少才可以避免出现死区呢,是不是不同的工艺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我用的是90nm工艺的,这个导通时间最小值可以仿真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PLL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用PSS+PNOISE仿真其输出噪声,但请问环路滤波器这一模块怎么仿真其输出噪声呢, JJ8FO@BQ)`76WPMZ[1AL_P0.jpg 就像这样的一个二阶环路滤波器,输入源应该加什么呢???,输入我认为不管加什么至少应该是一个周期信号源吧,因为PSS+PNOISE的噪声仿真针对的就是周期电路的仿真,请问我这样说对吗,该怎么解决呢??感激不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看pfd输入完全对齐的情况下,电荷泵有没有导通(充放电同时导通)。比如电荷泵电流=100uA,0.5nS下充放电均能达到100uA,就没有死区,一般要留有裕量,或设置控制位。关于噪声,与电流大小也有关,我的是100uA,如果减小,应该会变好(闭环后则反过来)。你的电流是多少呢,有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没有单独做过,不好回答,感觉没什么必要。如果非要看,试试跟电荷泵一起,看电压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流是80uA,电流越大,CP对输出的噪声贡献越小,但会使得电容很大占用芯片面积,并且功耗大,这是一个折衷问题。导通时间刚开始只有0.5ns的时候,开关管确实没有完全打开,但我把导通时间延长至1.3n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通过开关管的电流出现这样:左图为充电电流,右图为放电电流,我很好奇为什么瞬间会有这么大的短时间的电流脉冲,并且充电电流瞬时脉冲比放电电流大得多,然后我测了一下CP的输出看是否有输出电流(理想情况下应该不会有电流流出),实测结果如右图第三张,你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GJK)N9P]NMBJ4K7`KZQ6O5W.jpg 84FKJUZ%EZ)R[Y1WU%Q0}LM.jpg 3B{%5UJP8VF(V9U}DL)RZ0U.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脉冲是电容耠合引起的,要设法减小,设计、结构、版图等。理想情况不可能达到,但要尽量接近,上面这个图是挺差的,但能做到什么程度,该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还有,充放电过程要放在同一张图上,便于比较。动态过程的设计是电荷泵设计关键,多下功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电容耠合”指的是电容耦合吗?,据我所了解的,时钟馈通效应应该就是指的是开关信号通过栅漏电容的耦合,是这样的因素导致了充放电电流上的过冲吗??我以前做电荷泵,在调试其性能时,都只是做了所谓的静态匹配,即保持充放电电流源的上下两个开关一直完全打开,然后扫描输出电压,使得在我需要的输出电压范围内充放电电流相等即匹配,动态设计的过程我看了这么多论文,好像都没怎么提到过。在电荷泵设计的过程中如何去减小这个短时间的电流过冲呢??你有没有相关论文或资料,或者提供一下你的经验?,感激不尽!
下图是我把导通时间加大之后的充放电电流,我现在把他们放在一起了,其中白色的线表示上面的充电电流,红色的线表示下面的放电电流,我很好奇为什么红色的线会到达稳定的慢一些??也就是为什么放电电流在完全导通之前有一段慢慢上升的曲线而不是突然直线上升?? [LZX(Q]Y]}_4UF1HWU_66.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取决于你lock状态下,CP输出电压多少。
2.开关管和电流镜管放置的位置交换一下,你会发现打开瞬间就没有那么大的过冲了。这个问题也需要权衡,交换后电流打开就会慢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时钟溃通引起的,动态过程的资料确实不多,有也不一定靠谱。还是要多思考啊,像知道了你的电荷泵原先没打开,噪声就得重仿了,不知你做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过了,因为导通时间加大了,我知道噪声电流肯定会变差一点,但还好,在我所要求的范围之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思考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电流过冲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影响,虽然这个瞬时过冲电流很大,但是维持时间相当短,所以对LPF输出电压的影响大不,因为输出电压的变化是因为充放电电流对电容的积分,积分值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所以输出电压变化相当小。你的观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还在摸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请问你所说的锁定时的导通时间是怎么仿真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交换后打开会慢一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PFD输入频率完全相同的脉冲源,看PFD输出的UP或DOWN信号出现高电平或低电平过冲的时间,这个导通时间就是锁定时的导通时间,你了解锁相环的话这个概念应该很清楚

网友(2014-10-20):
回复 楼主:

  LS 你的输出纵轴为电流的噪声输出,我在仿真时,plot的是V/sqrt/hz的纵轴?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我看有的资料上的输出横轴为10K~10M ,然后我看你的那个输出结果中,为1~1M。我的PFD的输入时钟为25M,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输出噪声 才-140db,未能出现你们仿真结果中的-220db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出噪声 才-140db的话 就是CP的匹配做差了 上下电流源 静态不匹配 是照成 你的问题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 是改变CP结构 可以到IEEE上收一下  很多 但大同小异 基本使用复制电流支路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发现是我的仿真方法有问题的 已经更正了

网友(2014-12-07):
LZ问一下你单独仿真PFD+cp的时候输入两路信号用的是Vpulse?Pnoise里设置的input怎么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路输入同时接vpulse,PNOISE中的input选为none

网友:
请问楼主仿真出的cp结果是哪种幅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输出应该是噪声电流的功率谱密度,单位是电流的平方每赫兹,如果要把这个曲线送到MATLAB去噪声拟合,应转化为dB的单位

网友(2015-01-19):
回复 楼主:

开关管W/L减小,可以降低这个过冲,不过导通时间也会变大,需要折中。

网友:
学习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2015-03-03):
Cadence环境下PLL中chargepump模块的PSS+PNOISE仿真

网友(2015-04-09):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正弦信号啊?我也发现如果用正弦相位噪声很差,而用pulse会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你和楼主。我同时将PFD+CP一起进行了仿真。仿真设置如下:

CP输出Vcntrl接了一个电容C0,Pnoise设置中,probe选择了C0这个电容器件。得出在1M处才有-150dB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仿真设置有问题?请问你当时仿真设置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对PFD+CP进行PSS+Pnoise仿真得到电流噪声密度(A2/Hz)后,怎么把电流噪声转化为相位噪声呢?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2015-07-16):
回复 网友H:

   应该vtrl接一个电压源vdc,pnoise中output选择这个vdc,仿真后就会看到噪声电流 ,output nosie  A  db20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解决了我很多问题

网友(2016-04-15):
楼主有关于噪声仿真的详细资料吗?小白看不懂pss和pnoise的各个选项的含义啊

网友(2016-09-23):
回复 楼主:

动态输出电流毛刺大,主要是因为上下两条支路的响应速度不匹配,这样就会有差值电流(也就是毛刺)流到电容上,解决办法主要是调节上下支路管子的尺寸,想办法让上下支路的响应速度解决,那样动态毛刺就可以减小

网友:
请问一下PFD+CP+LPF又改如何仿真?LPF输出端不知要不要加dc电压源?

网友(2017-04-12):
学习一下,感觉大家开始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vco的pnoise是不是也得转换成db

网友(2018-06-13):
回复 网友I:

   同问?为什么不是PFD+CP+LP放在一起仿真,这样最后用matlab计算的时候更简单啊。

网友(2018-07-15):
应该哪种组合都能仿真

网友:
Mark,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8-09-23):
很有帮助

网友(2018-12-05):
不错,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正弦波作为PFD的参考时钟,我试过用正弦信号做参考时钟,噪声电流恶化的很厉害,用pulse会好很多,但是不知道原因,请问能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系统噪声仿真不过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优化PFDCP的噪声特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FDCP噪声对锁相环的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应该优化PFDCP的哪些指标可以减小锁相环的相位噪声

网友:
又学到一点

网友(2019-05-17):
这个帖子非常非常好。

网友J:
请问,对于divider 的仿真PN的问题;  PSS+pnoise 仿真设置?
  对于输入信号,比如5G,通过一个 2分频,deat freauency 怎么设置? 为什么PSS 仿真收敛不了?

网友(2019-12-05):
自己写出各个噪声的传递函数,再自己写code,这个是以后做PLL的基本技能。。。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K:
想請問一下,pss+pnoise 仿PFD+CP as樓主,我使用shooting method跟harmonic balance engine 得出的結果不同
shooting method得到的結果是斜直線 長的像vco phase noise curve which is correct, but使用harmonic balance engine,得到的phase noise curve是往上翹的 這樣不對 但不知道為啥用這兩種方法的結果是不同的?

网友L(2020-03-22):
引用 网友K:
想請問一下,pss+pnoise 仿PFD+CP as樓主,我使用shooting method跟harmonic balance engine 得出的結果不 ...

和你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和你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正在等待高人解答阿.....
我還沒解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正在等待高人解答阿.....
我還沒解決

我把FFD的死区时间增加让电荷泵能够完全开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供你参考,我也没思考明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把FFD的死区时间增加让电荷泵能够完全开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供你参考,我也没思考明白
...

這應該是說用PSS+PNOISE怎麼仿PFD phase noise的問題
我想著這邏輯好像不對啊 死區增加跟charge pump能完全開啟應該是相反的事情?

因為charge pump不能完全開啟 才有所謂的死區

但是你有試過用hb+hb noise跑

pss+pnoise跑
兩種方法的結果嗎?

好奇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應該是說用PSS+PNOISE怎麼仿PFD phase noise的問題
我想著這邏輯好像不對啊 死區增加跟charge pump能完 ...

没有对比过

网友(2020-09-30):
hao tie xue xi le

网友(2020-12-25):
请问您的仿真方法是哪里有问题呢?我现在用的方法和35楼的方法一致,算出来也只有-140dB左右,是哪里的设置不对么?

网友M(2021-01-27):
我想问一下电压源的DC电压该设为多少呢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A:
没错,PFD+chargepump加在一起来仿真CP的相位噪声。PSS的目标频率是电路中的最低频率,也就是PFD的输入频率 ...

请问一下前辈电荷泵导通时间对CP电流噪声的影响如何?怎么调节电荷泵导通时间?

网友(2023-04-01):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只有-150dB,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能接iprobe,而是要接一个电压源,pnoise设置中,output选probe,将output probe instance选为这个电 ...

电压源要多大啊

网友N:
我有个问题,这边是PFD+CP一起做PSS和Pnoise仿真,得出的结果作为CP的噪声带入进行计算,那LPF的噪声怎么算?
是单独仿真还是PFD+CP+LPF一起?
PFD+CP+LPF这样仿出来的噪声是不是也带入的CP的噪声,那么计算的时候只用LPF的噪声传递函数是不是就不对了?
如果单独仿真我还不太了解,还是说只能用公式计算LPF电阻的热噪声?

有知道LPF噪声怎么仿真的求解答~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能接iprobe,而是要接一个电压源,pnoise设置中,output选probe,将output probe instance选为这个电 ...

电压源给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压源给多少合适

给一个PLL锁定时,电容上的电压,当给定的值约接近这个值,仿真越接近真实情况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请教一下关于PFD+CP噪声单位的问题,您用的是61的吗,我用的是IC618的EDA工具,为什么我的输出里没有db的单位选项呢,以A**2/Hz为单位,结果跟你们的也不一样,是正直为E-30左右。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一下电压源的DC电压该设为多少呢

应该是你VCO稳定时候的DC 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有个问题,这边是PFD+CP一起做PSS和Pnoise仿真,得出的结果作为CP的噪声带入进行计算,那LPF的噪声怎么算 ...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如果我想单独仿真LPF的PN,应该如何设置testbench?感激不尽;
其次我还有一个问题,在PFD+CP联合仿真的时,我在PSS将output类型选择为probe(即外接的vdc信号),仿真得到的单位是A^2/Hz的噪声电流单位,如果我取10lg将其转换为dB,这样的操作过程对吗;(这里我的pnoise仿真是从1k~1G,PFD的输入理想激励是25MHz方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P:
您好,请教一下关于PFD+CP噪声单位的问题,您用的是61的吗,我用的是IC618的EDA工具,为什么我的输出里没 ...

同问,遇到了疑惑,PFD+CP的输出,得到CP输出激励信号源的噪声电流(unit:A^2/Hz),通过10lg将PSD单位转换成dB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看pfd输入完全对齐的情况下,电荷泵有没有导通(充放电同时导通)。比如电荷泵电流=100uA ...

感谢前辈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P:
您好,请教一下关于PFD+CP噪声单位的问题,您用的是61的吗,我用的是IC618的EDA工具,为什么我的输出里没 ...

我也使用的是IC618,对于CP的输出噪声我一直有疑惑,下图中的哪个才是应该代入噪声传递函数进行拟合的?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N:
我有个问题,这边是PFD+CP一起做PSS和Pnoise仿真,得出的结果作为CP的噪声带入进行计算,那LPF的噪声怎么算 ...

你好,请问你现在了解怎么仿真LPF了吗?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O:
电压源给多少合适

需要的vco输出频率时候的控制电压

网友:
十年之后的学习!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没错,PFD+chargepump加在一起来仿真CP的相位噪声。PSS的目标频率是电路中的最低频率,也就是PFD的输入频率 ...

您好,想问一下pfd+cp仿真pnoise以后,查看结果时,应该点击ssb还是dsb?谢谢!

网友R(2024-01-23):
引用 网友J:
请问,对于divider 的仿真PN的问题;  PSS+pnoise 仿真设置?
  对于输入信号,比如5G,通过一个 2分频,dea ...

你好,请问我用pss仿真VCO,对Vctrl进行扫描,只能有两个电压点收敛,请问如何解决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R:
你好,请问我用pss仿真VCO,对Vctrl进行扫描,只能有两个电压点收敛,请问如何解决呀?
...

PSS ,用HB Engine;  再看Trans 仿真VCO 能起振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Q:
您好,想问一下pfd+cp仿真pnoise以后,查看结果时,应该点击ssb还是dsb?谢谢! ...

DSB  信号左右两边的都要计算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J:
PSS ,用HB Engine;  再看Trans 仿真VCO 能起振吗?

pss,hb都不收敛,倒是Tran跑起来可以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J:
DSB  信号左右两边的都要计算在内;

好的,多谢!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P:
您好,请教一下关于PFD+CP噪声单位的问题,您用的是61的吗,我用的是IC618的EDA工具,为什么我的输出里没 ...

最后一个dbA/hz就是dB

网友(2024-09-05):
需要在电荷泵打开的情况下仿真噪声,是指需要让PFD两路信号有区别从而打开电荷泵吗

网友(2025-04-21):
兄弟,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