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上面调试以太网的时候遇到有关phy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板卡是自己焊接的,调试的时候,发现网口的绿灯一闪一闪的,时亮时灭。每个1秒读取phy寄存器的内容后发现,有时候寄存器内容显示自动协商完成,建立了百兆的连接,有时候寄存器内容显示自动协商未完成,没有建立任何连接。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经过不断的调试和资料分析。得出PHY芯片不断的重启自动协商的原因是PHY芯片的复位引脚的电平问题。正常情况下,PHY芯片的复位引脚是低电平有效,而且复位时间不得少于1ms。然后PHY芯片的复位引脚变成高电平,进入工作状态。自己焊接的板卡是通过FMC接口与主板相连接,而FMC接口的电平是由跳线
控制的,分别可设置为1.8v/2.5v/3.3v。正常情况下设置成1.8v。因此可以认为是1.8v的电压可能不够,导致PHY芯片不断复位。将电压设置成2.5v以后。问题即解决。网口的绿灯常亮。ping测试2000次,均成功。成功率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