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关于inout端口的处理

楼主(2014-08-10):
我想问一下,在DC综合的时候对于inout类型的端口,应该怎样定义set_driving_cell和set_load??还有端口的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
都写,重复写, input当input写,output按output写

楼主:
RE: DC关于inout端口的处理

回复 网友A:

   恩,那用不用加上 -add_delay???

网友:
用吧,没坏处

楼主:
RE: DC关于inout端口的处理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