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可用的最大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4-08-11):
师傅曾说过,FPGA中最好不要使用超过150MHz的时钟频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包括ChipScope的采样时钟。我的数据是在125MHz时钟下变化,我想用个250M的时钟去采样(这样数据不会采错),但是不知道这个时钟是否太大了。

网友:
你的数据是在125MHz时钟下变化,那就用这个125MHz的时钟采样
chipscope的频率取决于芯片布局布线结果,与自己写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所以想用个比较大的时钟,是因为125M时钟是FPGA外部输入的,不是来自于开发板,与FPGA内部的其他信号不同源。因为我的设计不是只有一个clk domain,所以我想用个较大的时钟去做采样,这样利于我在ChipScope中观察波形。之前尝试过用较小时钟采样,但是因为不同源的问题,采样到的信号不利于我观察。
   您的意思是我在ChipScope中用这个250M的时钟,就等同于在FPGA设计中使用到了这个时钟,这就和我师傅之前建议的200M以下时钟冲突了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200m采样,但是信号就乱了,不是你想看到的结果,信号比较乱,因为整个电路是在你的125m下工作,只有用125m采到的信号看起来是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算你用250MHz的时钟去采样125Mbps的信号,也会存在踩错数据的问题,异步时钟域的信号都会存在亚稳态的问题。
    chipscope说白了就是FPGA中的一块逻辑+BRAM,如果你的采样时钟频率高了,那布局布线自然就困难了

网友(2015-03-03):
哎~不知道怎么使用vio核啊~

网友:
我曾经用150M时钟接入chipscope,观察信号都是125M时钟下产生的,最后布局布线时序报错,不知道你遇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