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擬 AC gain & phase margin 問題

楼主(2014-08-11):
模擬 AC  不同 corner 及溫度

低頻相位怎麼會有差那麼多?

正確應該是180度

有人有類似經驗嗎??

网友:
某些corner静态工作点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工作点不正常了

网友:
有時候MOS sub的resistance會在model中出現負值, 將source跟body接在一起或許可以解決此問題

网友:
静态工作点 会 随温度Conner  变化,你的工作点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当增益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情况,一般是静态工作点引起的,或者有些会故意设置成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有两种可能情况:
1.电路是正常的,对于一些LDO, OP stability仿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2.电路是不正常的,主要是检查电路是否有startup issue,比如一个运放在初始的时候是否会出现死锁的情况(比如PMOS输入initial是高电压,挤死PMOS导致loop无法正常运转)
只要排除情况2,那么基本就是情况1.是正常的。

网友(2017-10-21):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LDO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mark一下;
感觉大概率是STB算法在收敛的问题,一般就是差180度;
下次再碰到的时候可以试试改高STB仿真下限频率,看是否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