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mory的bist pin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memory的data sheet里提到bist mux is provided at input pins of the memory,也有bist 专用的inputs,但是function mode下的D只有一种,bist pin 反而出现了TOD,TED,分奇偶的data in,在写mbist 用的memory model时很迷糊,写write_cycle和 read_cycle时是根据function的pin写还是bist的pin写?分奇偶的data in要怎么控制呢?还有一个问题,memory的mask bits input在做mbist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bist mode同样有TOM和TEM两个pin。
求解答,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解答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在mbist.ug里也没用过

网友(2025-04-30):
请问打开memory的BIST MUX功能,是不是就不用做外部的mbist了?是通过SI SO直接把sram串在扫描链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