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可以在pad上create_clock吗?

楼主(2014-08-11):
想把整个design带着pad一起丢给dc综合。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有一个pad专门用来输入时钟。pad cell上已经固定为输入有效、输出无效。
可以直接在这个pad上create_clock吗?dc会把pad上的延迟考虑进去吗?
试了一下,dc报了一个warning:It's dangerous to create a clock source on inout port 'xxxxx'.(UID-376)
这个可以不管它吗?

(2)有一个pad不是专门用来输入时钟的。有输入、输出切换。用作输入时,从pad输入的信号,也要经过一个功能选择的mux,才作为时钟用。
这时该怎样create_clock?

网友:
[get_ports xxxx ] ,   不用管是不是pad,

网友(2021-03-18):
楼主问题2解决了吗

网友(2023-03-02):
也要经过一个功能选择的mux,才作为时钟用。这时该怎样create_clock?

确保这个mux之后才作clock 使用,那么可以在这个mux之后create clock

网友:
warning:It's dangerous to create a clock source on inout port 'xxxxx'.(UID-376)
这个可以不管它吗?
===

可以不管他

网友(2023-06-27):
大佬们,请问如果IP的lib中不需要描述功能,那么对于在某些配置下,输入和输出断开的这种综合工具是如何得知的?谢谢

网友:
发错地方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从语法角度而言都是可以直接在pad上面create_clock, 但是从电路设计角度而言,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的pad可能未必是标准单元,甚至可能没有库文件,如果使用DC直接在pad上面create_clocks,timing不好close。而且即使pad本身是标准单元,pad的内部数字逻辑之间还有padring,pad mux,pad复用等,这些都无法通过数字的方式综合和close timing。所以建议clock定义在数字顶层,然后pad到数字顶层的路径通过模拟/系统仿真的方式验证。对于数字顶层的clock,可以通过加source latency的方式设定pad到clock的延时。

网友B(2025-01-18):
引用 网友A:
从语法角度而言都是可以直接在pad上面create_clock, 但是从电路设计角度而言,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的pad可 ...

哥,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我把pad和数字顶层放在一起综合,然后相当于pad作为整体的输入port(也就是说port在pad之前),这个时候,我直接creat_clock,从这个port上创建一个clock。
结果发现,综合后,应该是由于输入transition不够的问题,port到pad之间会被dc额外插入buffer。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像您说的那样,我是否可以从pad的输出端开始创建一个clock(但是实际上这个pad就是作为clock的输入的),而不是在pad的输入端创建一个cloc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我的clock的transition还需要设置吗,如果设置的话是要设置成pad输出的transition吗?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B:
哥,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我把pad和数字顶层放在一起综合,然后相当于pad作为整体的输入port(也就是说 ...

假设你的pad的库文件是准的,那么说明外接给入的信号驱动不够,transition时间太长,需要增加板级的驱动。

如果不能确定库文件是否准确,或者pad上面还挂了别的电路,那么约束最好是设置在数字顶层去close timing。然后用混合仿真的方法看下带上pad的时序,然后留足够的margin。

关键还是在于pad的库准不准,还有连接关系。因为pad上面一般会挂esd,还有可能复用,高压,所以单独的数字库不一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