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功放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4-08-11):
我是刚考上研究生,专业方向是射频功放,对这个方向不是怎么了解,不知道该看些什书,以及以后的就业怎么样等等,望大神指导。

网友:
我也是lz一样的情况呢,期待大神的回复

网友:
功放还不错,发射机里边都能用到功放,好好干

网友:
先学仿真,了解一些基本的指标吧,作为学生实际动手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建议看一些国外的书,讲理论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2014-09-15):
记得有本固态放大器设计可以看看

网友:
cripps的两本书,建议先看3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两本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在看这本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