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k与icc或者pt的结合

楼主(2014-08-11):
请问tk与icc或者pt如何结合起来?比如在icc中使用exec *.tk调出采用tk所编写的gui之后,两者之间的数据流如何互通?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总算弄明白了icc  tcl  tk三者之间的数据流关系了。
icc的command是基于tcl的shell环境执行的,而tk是tcl对于gui编程的补充,因此如果只是tcl与tk两者之间进行数据交互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tcl与icc之间数据交互当然也没有问题,昨天一直困扰的就是tk如何与icc之间直接交互。如果在icc中使用exec wish *.tk的话,显然是会跳到tk(wish)环境中执行,这会导致tk组件执行的数据流是在wish环境中进行的,无法传输到icc中。 后来直接将tk的命令在icc中进行执行,尽然完全ok,可见icc本身也是支持tk命令的,这样的话,icc与tk之间的交互就可以按照执行tcl程序一样,只需要将tk的组件命令混编到tcl中,接下来一切就如你所愿了……

网友(2014-09-15):
tk是tcl的一部分

网友(2014-12-30):
回复 网友A:

有一test.tcl程式如下:
proc test {} {   frame .top -borderwidth 40
   pack .top -side top -fill x

   button .top.quit -text Quit -command exit
   set but [button .top.run -text "Run it" -command exit]
   pack .top.quit .top.run -side right
}

在laker软件下直接source test.tcl无法运行是什么原因,是不是laker只支持本身的GUI command

PS:如果删除proc test {} { },单独运行是OK的,可以显示Form窗口

网友:
  谢谢版主的悉心指导

网友:
真有空啊,写脚本, 我现在都兴趣不大了,不像以前

网友(2015-02-10):
回复 网友B:

    保杰 source 完,再在laker 主窗口中执行你的子程序名test
或者在你程序中在加上test 来调用proc

网友(2022-02-23):
同样的代码在linux shell 执行可以看到输出的图形界面,在innovus中source后,没有报错,也没有任何输出。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