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P调用问题

楼主(2014-08-11):
我在把PLL模块嵌入数字SOC的过程中,做了这几个步骤1.先将模拟的版图,在Milkway中做出了一个mw库
2.我用Verilog描述了对这个模块做了一个只有输入输出的描述。
3.我在顶层设计中加入和数字模块的连接关系

然后,我把顶层设计放在DC中做综合,但是综合后的网表调入ICC中并不能实现调用pll物理库。我想了想是不是在DC综合的时候应该按照存储器的调用方法,给pll写一个lib文件,然后生成db文件加载进去。而不是用Verilog描述一个黑盒子后,在顶层定义一个连接关系后进行综合。

网友:
综合和pr不要搞混了,  pll就像一个ram一样,调用就行了

pr需要pll的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 做为参考库,
有lib最好,做为logic db , 否则总是报unresolved reference 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可是我按照存储器模式调用思路,在顶层写了一个模块将plltop调入。可是在DC中读入时,每次elaborate后都直接提示一个Information:Buliding the design "plltop".和其他功能模块一样,被映射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输出的module。这样根本就没有像RAM调用一样,也不会报出没有db文件导致的那个unresolved referrence xxx。    是顶层的文件定义有问题??还是DC的设定有问题??这是我自己写的顶层调用的部分。
IMAGE IMAGE(

//----------Inputs-------------
        .RST(RST),
        .CLK_DSP(CLK_DSP),
        .CLK_IMAGE(CLK_IMAGE),
        .CLK_100M(CLK_100M),
        .imgdata_valid(imgdata_valid),
        .img_fval(img_fval),
        .imgdata(imgdata),
        .DSP_ACEn(DSP_ACEn),
        .DSP_DATA(DSP_DATA),

//----------Outputs------------
        .msk_flag(msk_flag),
        .RsultData(RsultData),
        .RsultData_fval(RsultData_fval),
        .RsultData_valid(RsultData_valid),
        .Rsult_CLK(Rsult_CLK)
);

plltop plltop_inst (
         //-------------Inputs--------------------
             .PLLREFCLK(PLLREFCLK),
             .pllenb(pllenb),
             .stupsel0(),
             .stupsel1(),
             .plushalf(),
             .minushalf(),
             .obselbit0(),
             .obselbit1(),
             .obselbit2(),
             .plldiv34bsel(),
             .hblclktocore(),
             .fixedpstup(),
       //--------------Output--------------------
             .clkcore(CLK_100M),
             .PADN(PADN),
             .PADP(PADP)
           );

网友:
第一个plltop改成 pll本身的名字即可, 然后用上pll的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2014-09-23):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得不太清楚,请问是这样吗:
在rtl_top里例化一个pll,同时把pll.db加到DC的library里,不需要写一个只有端口的空的pl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