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参数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一块数字电路,通过数字后端流程综合出来了版图,把版图导入到icfb中,所以也没有原理图,现在为了验证版图后仿真的正确性,通过使用modelsim和数模混合两种方法来验证。现在数模混合遇到的问题是,提取calibre的话,时间太长,根本提不出来,可以提取hspice和spectre等其它的格式,但是在config中如何调用不了这种格式,请问各位大虾,能给我一些建议么,多谢

网友(2015-06-17):
回复 楼主:

。。。我也想问的,结果去年已经有人问了还没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我是提取no rc 或者只提c或者r把,然后新建一个只有pin的原理图,再生成symbol,在把encounter导出的cdl 添加上,再仿真

网友(2016-12-26):
回复 楼主:

   把Encounter生成的网表也添加上,请问,这个网表应该在哪里添加的?是在calibre提参的时候添加的吗?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