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asim 和Verdi如何配合进行dump???

楼主(2014-08-11):
要在Questasim里面dump波形,verdi的pli.a如何像vcs那样在脚本里面加载呢???

求指教!

楼主:
哪位用过了麻烦指点一下,我尝试通过pli,一直报错啊

网友:
   modelsim.ini里有一行Veriuser的设置,按如下修改:    ; List of dynamically loaded objects for Verilog PLI applications
    ; Veriuser = veriuser.sl
    Veriuser = novas_fli.so

  将verdi的novas_fli.so拷贝至modelsim可执行文件的目录下

  另外在testbench里加入以下两行:
  $fsdbDumpfile("sme8003_tb.fsdb");
  $fsdbDumpvars(0, sme8003_tb);

仿真时就会生成fsdb文件了。questasim应该和modelsim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