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CMOS VCO 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本人新手菜鸟一枚,最近在做PLL有关的东西,用的是Cadence 的软件,关于其中的VCO设计感觉非常困惑,现有几个问题像大神们请教:1、VCO的Vin 应该怎么接,直接接Vout 吗?还是为了提供偏置神马的? Vctrl又怎么接呢?还是直接扫描变量吗?
2、MOS管的尺寸又应该怎么调呢?
3、做什么仿真能开出来是否震荡了呢?
4、中心频率怎么确定呢? (没有电感,只有MOS管和电容,电容的值又怎么确定呢?)
5、VCO应该做哪些基本的仿真呢?

真的是新手不太懂,关于这方面应该看哪些书呢??求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拉扎维的书上讲振荡器和PLL的两章,很经典也很基础,新手先去看一篇论文照着论文上面去做一遍,了解VCO基本的仿真和原理,自己动手去做,你上面提出的所有问题就慢慢的迎刃而解了,你不去实践就不要指望别人告诉你这些经验的东西,因为告诉你你也无法理解,理论实践两张皮

网友:
VCO压控振荡  用VCON控制振荡频率吗  不知道到vin这个东西 我觉得直接有个VOUT输出频率就好了  ,管子尺寸可以试试  看看对于振荡频率有什么影响 。用TRANS仿真来看是否振荡。我也是新手,我做过的基本仿真就是tran跟pss+pnoise 用来测jitter和相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