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DDR刷新的问题,先谢过了

楼主(2014-08-11):
各位大神,请教大家一个DDR控制器的问题
如果DDR控制器内的刷新定时器定时到了,但是这时控制器主状态机不处于idle状态(比如正在读),那么只有等到读结束后,再prechage,回到了idle状态后,才能响应refresh,但是这时已经超过了刷新间隔,造成了数据的丢失。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
只要在64ms之内把所有row都刷新一遍就可以了。你下一次刷新的时候可以提前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