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DDR3控制器到底该如何仿真

楼主(2014-08-12):
大家好,我想用ISE生成的DDR3控制器的IP核仿真,使用它自己生成的example design和user design里的文件建立一个工程,只是将traffic_gen模块删除,自己来发送命令和地址控制读写。严格按照ug给的时序来给app_addr, app_cmd,app_en,app_wdf_data,app_wdf_end,app_wdf_wren,这几个控制信号。但是,当初始化校准完成之后,init_calib_complete拉高,app_rdy一直为低,所以不管我发送什么命令DDR3都没有任何反应。我观察了traffic_gen模块中也只是给了这几个信号,为什么我自己控制的时候它就没有响应呢?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仿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你没有DDR3的模型,就是所谓的model,没有模型 你对谁进行仿真

网友:
仔细检查下IP的输入信号,是不是有没有连接的?

网友(2014-12-25):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版本号为1.61的模型,可是仿真的时候,app的信号是这么给的,init并没有拉高

sys_rst = 0;

clk = 0;

app_addr = 0;

app_cmd = 0;

app_en = 0;

app_wdf_data = 0;

app_wdf_end = 0;

app_wdf_mask = 0;

app_wdf_wren = 0;

app_sr_req = 0;

app_ref_req = 0;

app_zq_req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sys_rst=1;

  app_en=1;

  app_wdf_wren=1;

请问大神该怎么写?

网友:
#100;
                 sys_rst=1;

  app_en=1;

  app_wdf_wren=1;

app_en,app_wdf_wren一直置位,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等int拉高后命令才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