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在顶层用skil来操作底层

楼主(2014-08-12):
项目中需要对底层器件的属性作出调整。请教:skill 在顶层怎样对底层的instance 操作?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指令 x 可以在 頂層編輯  instance cell
指令 大寫  X  可以直接 從頂層切換至 instance cell 進行編輯

楼主:
我问的是用程序操作。不是手工用快捷键。

网友:
噢噢噢噢哦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cv=geGetEditCellView()
insts = cv~>instances
foreach( inst insts
    ....
)

网友(2016-06-16):
回复 网友A:

   像这些底层的函数接口有没有参考文档呀,最近在接触这个,发现好多函数都不懂,调用的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的在线文档,跟软件装在一起的,读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