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DesignWare的DW_fifo_2c_df和DW_fifo_s2_sf(已解决)

楼主(2014-08-12):
如题,DC自带的DesignWare里头有4种fifo,其中的DW_fifo_2c_df和DW_fifo_s2_sf都是双时钟异步的,请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人用过呀?求指点~多谢~

补充:我理解的是,DW_fifo_s2_sf里almost full和almost empty的flag是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并且设置了就不再变化,而DW_fifo_2c_df里almost_full和almost_empty是通过fifo controller自己控制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楼主:

明白了。DW_fifo_2c_df里ae_level是作为一个输入端口,因此可以在同一个例化单元中动态控制almost_empty状态;而DW_fifo_s2_sf里ae_level是作为一个参数,在例化后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2015-05-04):
不同fifo 用途的差别吧
fifo可以自己写吧,不一定要用dw的, 前端的基本技能

网友(2015-10-02):
where can i get this lib?

网友(2020-03-24):
看了楼主的理解,我也明白了。我想请教一下楼主,DW fifo哪个可实现读写不同位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