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成buffer形式的opa的输出加上bonding wire寄生电感后输出震荡

楼主(2014-08-12):
如题所说,

加上了几nH的电感后,给buffer输入一阶跃信号,输出出现震荡。去掉电感后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机制使得震荡?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輸出電感和外部寄生電容 構成極點在帶寬以內 導致loop震盪

网友B(2021-11-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輸出電感和外部寄生電容 構成極點在帶寬以內 導致loop震盪 ...

电容和R产生极点容易理解,电感产生极点的原理怎么理解?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B:
电容和R产生极点容易理解,电感产生极点的原理怎么理解?

LRC也会有极点,可以参见LRC的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