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确定运放的负载电容

楼主(2014-08-12):
如果我的运放应用时接成这样,电容是100p,那我的在设计运放时,是不是认为负载就是100p
如果接成这样,又怎么考虑

网友:
这跟负载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
运放的负载一般只影响压摆率吧?就是影响电流大小,要是功耗要求不大,电流可以稍微加大一下。

但是像第一种的,电容应该不能算100p的。这个运放总要输出给后级的,另外,反馈也会有负载效应,也要考虑一下。不过集成电路要留出些设计冗余才好。

我是新手,希望有帮助。

网友:
图一中的最左边电阻接到什么点?

网友:
你的问题让人看不懂,负载是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看到的电容电阻是多大,这样才好设计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一个大电容 做带通滤波器

网友:
楼上的都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对那样的接法产生的等效到地负载电容(运放需要驱动的电容)有疑惑。
负载电容可以看成100p。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楼主意思,这个是做滤波器里面要考虑的。第一种情况好像不可以看出100p到地吧,第二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运放用于此种电路中,在设计的时候,做环路的分析,直接在这个环路上设计运放,分析此环路的零极点  这样是正确的设计方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种如果正输入端是接一个DC电压的话,即可以认为负输入端虚地,在运放带宽内都可以认为那个100p的电容都由运放输出驱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样的。这是虚地概念的错误使用。可以把R//C+R作为反馈网络,然后套用gray或者razivi书中四种反馈中的串联并联,可以知道反馈网络的等效负载就是这串器件对地的阻抗,即R//C+R。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你说的更接近直流的时候的情况。反向放大器在工作时,输入和运放输出一起驱动那一串电阻电容。造成的结果就是运放负输入端摆幅很小,接近虚地。这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完全来自输出端的电压变化,即运放的小信号容性负载应该按照100p算,而该放大器的极点也由这100p的电容决定。

网友:
貌似要算上反馈后的 和阻抗一样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早看见你的回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