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D gate仿真出的结果超乎想象。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4-08-12):
小弟在做complementary CMOS NAND gate仿真的时候出现的结果;
仿真设置是input VA保持0 然后对VB进行从零到1的DC仿真,结果出现的了这样的仿真结果。求高手解释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了?结果不应该是这样的么

网友:
电源不要这样加,还有看看你的mos管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2015-04-10):
你的仿真结果没有问题的。
NAND,当VA=0的时候,不管VB=*,Vout=1!!!
我猜想你要做的仿真时 VA=1,改变V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过去很久了。我都工作了。anywa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