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5141 DC仿真

楼主(2014-08-12):
用cadence5141 DC仿真 设置宽度为变量,想看下mos管的过驱动电压和w/l的关系,可是每次都提示input scs function ipar is undefined or is used recursively,这是为什么啊?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parametric analysis

parametric analysis

提示遇到问题

提示遇到问题

楼主:
自己顶顶,大家帮忙看下问题,谢谢了

网友:
没给变量赋值初始值吧

网友:
应该是没给变量赋值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赋值了啊,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赋初值了,可是还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