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报错了,如何修改?、、【已解决】

楼主(2014-08-12):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Extra ports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AN2D1BWP12THVT
SOURCE CELL NAME:         AN2D1BWP12THV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5    *

Nets:               9         7    *

Instances:          3         3         MN (4 pins)
                     3         3         MP (4 pins)
                ------    ------
Total Inst:         6         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5    *

Nets:               8         6    *

Instances:          1         1         _invv (4 pins)
                     1         1         _nand2v (5 pins)
                ------    ------
Total Inst:         2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2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M5(0.620,0.880)  MP(PCH_HVT)                              M_u3-M_u3  MP(PCH_HVT)
         g: 12                                                     g: net6
         s: Z                                                      s: Z
         d: VDD                                                    d: VDD
         b: 10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4    M2(0.620,0.180)  MN(NCH_HVT)                              M_u3-M_u2  MN(NCH_HVT)
         g: 12                                                     g: net6
         s: Z                                                      s: Z
         d: VSS                                                    d: VSS
         b: 9                                                      ** no similar net **
         ** VSS **                                                 b: VSS

--------------------------------------------------------------------------------------------------------------

  5    M1(0.380,0.180)  MN(NCH_HVT)                              M_u2-M_u4  MN(NCH_HVT)
         g: A2                                                     g: A2
         d: 12                                                     ** net6 **
         b: 9                                                      ** no similar net **
         ** VSS **                                                 d: VSS
         ** VSS **                                                 b: VSS

--------------------------------------------------------------------------------------------------------------

  6    M0(0.180,0.180)  MN(NCH_HVT)                              M_u2-M_u3  MN(NCH_HVT)
         g: A1                                                     g: A1
         d: VSS                                                    b: VSS
         b: 9                                                      ** no similar net **
         ** 12 **                                                  d: net6

--------------------------------------------------------------------------------------------------------------

  7    M4(0.380,1.190)  MP(PCH_HVT)                              M_u2-M_u2  MP(PCH_HVT)
         g: A2                                                     g: A2
         s: 12                                                     s: net6
         d: VDD                                                    d: VDD
         b: 10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8    M3(0.180,1.190)  MP(PCH_HVT)                              M_u2-M_u1  MP(PCH_HVT)
         g: A1                                                     g: A1
         s: 12                                                     s: net6
         d: VDD                                                    d: VDD
         b: 10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2            0

   Nets:                6          6            2            0

   Instances:           1          1            0            0    _invv
                        1          1            0            0    _nand2v
                  -------    -------    ---------    ---------
   Total Inst:          2          2            0            0

o Extra Ports in Layout:

   9 10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Z A1 A2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Extra ports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AN3XD1BWP12THVT
SOURCE CELL NAME:         AN3XD1BWP12THV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6    *

Nets:              11         9    *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4         4         MP (4 pins)
                ------    ------
Total Inst:         8         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6    *

Nets:               9         7    *

Instances:          1         1         _invv (4 pins)
                     1         1         _nand3v (6 pins)
                ------    ------
Total Inst:         2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2    Net 11                                                    ** no similar net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M7(0.760,0.880)  MP(PCH_HVT)                              M_u3-M_u3  MP(PCH_HVT)
         g: 13                                                     g: net7
         s: Z                                                      s: Z
         d: VDD                                                    d: VDD
         b: 11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4    M3(0.760,0.180)  MN(NCH_HVT)                              M_u3-M_u2  MN(NCH_HVT)
         g: 13                                                     g: net7
         s: Z                                                      s: Z
         d: VSS                                                    d: VSS
         b: 10                                                     ** no similar net **
         ** VSS **                                                 b: VSS

--------------------------------------------------------------------------------------------------------------

  5    M2(0.520,0.180)  MN(NCH_HVT)                              M_u4-M_u6  MN(NCH_HVT)
         g: A3                                                     g: A3
         d: 13                                                     ** net7 **
         b: 10                                                     ** no similar net **
         ** VSS **                                                 d: VSS
         ** VSS **                                                 b: VSS

--------------------------------------------------------------------------------------------------------------

  6    M0(0.160,0.180)  MN(NCH_HVT)                              M_u4-M_u4  MN(NCH_HVT)
         g: A1                                                     g: A1
         d: VSS                                                    b: VSS
         b: 10                                                     ** no similar net **

--------------------------------------------------------------------------------------------------------------

  7    M1(0.340,0.180)  MN(NCH_HVT)                              M_u4-M_u5  MN(NCH_HVT)
         g: A2                                                     g: A2
         b: 10                                                     ** no similar net **
         ** 13 **                                                  d: net7
         ** VSS **                                                 b: VSS

--------------------------------------------------------------------------------------------------------------

  8    M6(0.520,1.070)  MP(PCH_HVT)                              M_u4-M_u3  MP(PCH_HVT)
         g: A3                                                     g: A3
         s: 13                                                     s: net7
         d: VDD                                                    d: VDD
         b: 11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9    M4(0.160,1.070)  MP(PCH_HVT)                              M_u4-M_u1  MP(PCH_HVT)
         g: A1                                                     g: A1
         s: 13                                                     s: net7
         d: VDD                                                    d: VDD
         b: 11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10    M5(0.340,1.070)  MP(PCH_HVT)                              M_u4-M_u2  MP(PCH_HVT)
         g: A2                                                     g: A2
         s: 13                                                     s: net7
         d: VDD                                                    d: VDD
         b: 11                                                     ** no similar net **
         ** VDD **                                                 b: VD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6          6            2            0

   Nets:                7          7            2            0

   Instances:           1          1            0            0    _invv
                        1          1            0            0    _nand3v
                  -------    -------    ---------    ---------
   Total Inst:          2          2            0            0

o Extra Ports in Layout:

   10 1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Z A1 A2 A3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Extra ports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AO21D1BWP12THVT
SOURCE CELL NAME:         AO21D1BWP12THV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6    *

Nets:              11         9    *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4         4         MP (4 pins)
                ------    ------
Total Inst:         8         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         6    *

Nets:               9         7    *

Instances:          1         1         MN (4 pins)
                     1         1         SPUP_2_1 (4 pins)
                     1         1         _invv (4 pins)
                     1         1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4         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SS                                                   VSS
           10

--------------------------------------------------------------------------------------------------------------

  2    Net 11                                                    ** missing net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M7(0.780,0.880)  MP(PCH_HVT)                              MI8-M_u3  MP(PCH_HVT)
         g: 14                                                     g: net59
         s: Z                                                      s: Z
         d: VDD                                                    d: VDD
         b: 1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

  4    M4(0.160,0.880)  MP(PCH_HVT)                              M_u4  MP(PCH_HVT)
         g: A2                                                     g: A2
         b: 1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

  5    M5(0.340,0.880)  MP(PCH_HVT)                              M_u3  MP(PCH_HVT)
         g: A1                                                     g: A1
         b: 1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

  6    M6(0.540,0.880)  MP(PCH_HVT)                              M_u2  MP(PCH_HVT)
         g: B                                                      g: B
         b: 11                                                     ** missing net **
         ** VDD **                                                 b: VD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7          6            1            0

   Nets:                8          7            1            0

   Instances:           1          1            0            0    MN(NCH_HVT)
                        1          1            0            0    SPUP_2_1
                        1          1            0            0    _invv
                        1          1            0            0    _smn2v
                  -------    -------    ---------    ---------
   Total Inst:          4          4            0            0

o Extra Ports in Layout:

   11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Z A2 A1 B

网友:
没加tap cell,

tapless的cell 单独做lvs过不了的, well没有正确的偏置

楼主:
我按版主说的找了,tap cell用哪个cell呢?应该是filler cell 吧?

网友:
就叫tapcellxxx吧, tsmc 多少nm的库?

楼主:
那些问题都消除了,现在有一些错,但是不多,erc也过了。

网友:
5    M1(0.380,0.180)  MN(NCH_HVT)                              M_u2-M_u4  MN(NCH_HVT)
         g: A2                                                     g: A2
         d: 12                                                     ** net6 **
         b: 9                                                      ** no similar net **
         ** VSS **                                                 d: VSS
         ** VSS **                                                 b: VSS
==>N管衬底没接好。

楼主:
没加tap cell,

tapless的cell 单独做lvs过不了的, well没有正确的偏置
引用 网友A:

   怎样设置sroute布线后core里横向的电源线都布线在M3层上呢。。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要么没布上要么还是老样子。

网友:
sroute -layer不行么,或者把m2 选中,改成m3 行么,不过就是drop via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layerChangeRange { toplayernum  bottomlayernum} 不行的

网友B(2023-04-28):
楼主,类似这个警告,你是怎么消除的呀?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B:
楼主,类似这个警告,你是怎么消除的呀?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