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simulation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小弟最近在min case下做scan simulation 时,NV吃PT吐出来的sdf文件,sdf的生成加了no_negative_delay选项,simulation的波形和sta的report能对的上。
但是我去掉no_negative_delay选项,NV再仿真时,会导致一个latch CK->Q delay比sta报出来的大得多,查看sdf,CK->Q delay是正常的,为什么仿真时delay会变大?导致仿真失败,求解。

网友:
-no_negative_delay 影响的只是sdf里面的0值还是负值 ,

你可以读sdf 进sta看看,结果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sdf中有一些negative delay,就看你仿真是否希望反标进去。
仿真工具对于negative delay的时序计算,可以参考仿真工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