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来给我讲讲超低功耗MCU的架构?

楼主(2014-08-12):
谁来给我讲讲超低功耗MCU的架构?

网友:
已留联系方式!私聊!

网友:
Analog在于LDO,X32K Crystal OSC,low voltage reset / BOR。
Digital在于低功耗模式下的唤醒机制,异步电路设计,PR时候注意clock tree。
System在于fast wake up from low power mode,其中主要牵扯到LDO反应速度, IRCOSC快速启动但需要高精度, power off 电路的wake up机制。

网友:
   兄台模拟数字系统全通?

网友(2014-09-28):
回复 网友A:

你的ldo功耗能做到什么程度 ? 32K 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兄台,是否可以分享一下POR/BOR如何做到超低功耗,且能做到面积和性能(离散性、温度特性)的折中??   非常感谢!!

网友(2018-10-13):
确实:模拟的要求 1.0功耗的POR/PDR; 2 0.xuA级别的capless LDO(build in BG)还要模式切换。头都大了。数字不注意功耗变化,一个突变的工作电流就可能搞死电源。

网友(2020-12-11):
希望大佬详细分解分析

网友C(2021-10-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后续你这边POR/BOR是怎么坐到的超低功耗呢?  综合面积和性能,没有native 管子情况下管PVT的话,最后还是得牺牲面积啊;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很多所谓超低功耗的por/bor 其实不算是por/bor, 一锤子买卖,上电后生成por信号,之后就用32K什么很低的时钟去周期开启检测vcc, 不连续检测的por/bor哪叫什么真正的por/bor。
先进工艺节点的Ids漏电,高温都会到nA级。所以那些做到几十nA por的,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骗鬼

网友D:
32K 晶振一味的降低功耗绝对不可取,本身外部晶振时钟是muc PLL 用的参考时钟,对频率噪声及稳定度要求高,而且做低功耗,上电很慢。
一般进入低功耗,肯定切片内rc osc,或者什么osc,纯片内待机用时钟,不care 频率噪声,时钟准确度,可以把功耗压到很低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2K 晶振一味的降低功耗绝对不可取,本身外部晶振时钟是muc PLL 用的参考时钟,对频率噪声及稳定度要求高, ...

确实,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MCU 的应用来说,POR/BOR的要求应该不需要做到实时监测吧~我不太懂,就主要关注稳定后的静态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MCU 的应用来说,POR/BOR的要求应该不需要做到实时监测吧~我不太懂,就主要 ...

POR的本质必须是连续检测的,外面有些用低频时钟不断的关闭开启检测,做平均功耗的压低,其实不符合汽车电子的安全标准。因为关闭的时候,是没有下电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R的本质必须是连续检测的,外面有些用低频时钟不断的关闭开启检测,做平均功耗的压低,其实不符合汽车 ...

我做的是直接用MOS阈值去监测电压的,功耗也可以做得挺小的,上电下电之间带有迟滞范围预防电源抖动,且各支路不关断,这样应该是可以做到连续检测;有查询过很多关于POR的文献,用时钟控制的还是偏少吧,我自己也有考虑过用时钟做开关控制将MOS导通电阻做得很大,应该可以将功耗做得非常小,但用时钟控制的前提也需要电源上电,违背了这个模块的初衷了,没采用。

网友(2022-01-15):
蛮好的讨论,对于降低功耗。我对某个单点技术提供一个思路。在我们的系统中POR和LOSC_32K,做到了一起。它们共用偏置电流源产生电路。POR是连续时间工作的。把两个做到一起之后电流可以控制到600nA以内。我们spec要求的不那么严格,所以这个相对容易达到。低功耗这种东西还跟工艺相关,小尺寸工艺,LVT器件、高温时漏电大,数字规模大的话漏电分分钟上10uA。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后续你这边POR/BOR是怎么坐到的超低功耗呢?  综合面积和性能,没有native 管子情况下管PVT的 ...

超低功耗的话,spec要求多少nA?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超低功耗的话,spec要求多少nA?

我这边通常是做到50nA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通常是做到50nA以下。

堆高阻poly的话,面积会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堆高阻poly的话,面积会比较大。

还好,看工艺,Hrpoly面积也不会很大。再就是可以用二极管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看工艺,Hrpoly面积也不会很大。再就是可以用二极管做电阻。

请问用二极管做电阻,这个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