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2个2倍压电荷泵的级联,为什么第一级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损失太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12):
做2个2倍压电荷泵的级联,为什么第一级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损失太大,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结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个PMOS和1个NOMS做开关,自举电容和负载电容均是1uF。

倍压电荷泵

倍压电荷泵
2个倍压电荷泵级联,第2个电荷泵输出的负载电流为80mA,仿真出来的第一级电荷泵输出电压损失太大。

网友:
3个PMOS和1个NOMS做开关?图上可不是这么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M1,M2,M3是PMOS,M4是NMOS

网友:
你的管子尺寸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40000:1够大不,负载电流200mA,电压上不去啊

网友:
应该是负载电流太大,使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电流能力可以计算:ILoad=[(N+1)VDD-Vout]*C/NT  这里级数N=2 VDD为电源电压,电容C=1u,Vout为希望得到的输出电压,T为时钟周期。你可以按照此计算式算一下,用作开关的MOS管尺寸已经够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请问下哪种结构的电荷泵的驱动电流大,级联效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荷泵 的效率是eta=Pout/Pin=(Vout*Iout)/(VDD*Ivdd)而Ivdd={(N+1)+Vdd*a*N*N/[(N+1)Vdd-Vout]}*Iout

a大概为30%
你问何种结构效率较好,结构方面四相Dickson电荷泵比较高,因为克服了体效应、Vth。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2022-02-28):
老哥,后面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在学电荷泵,碰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