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芯片间程序移植

楼主(2014-08-13):
各位大神,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之前项目是在XC6VLX130T的芯片上做的,性能很好,现在需要把程序移植到XC6VLX240T的芯片上,只是把程序中的芯片类型改了下,其余都没改,生成bit文件的过程中也没提示有错误,但是最后发现结果不对,用chipscope抓信号,发现AD采样的数值不对,请问是不是我程序移植的方法不对,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各位大神240T和130T的管脚相同吗?

网友:
这样显然不行,pin assignment至少要修改的。

网友:
若使用coregen生产了一些宏单元,貌似也需要基于新的fpga型号重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