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电流应该从什么地方注入

楼主(2014-08-13):
自己做了个自动电路,发现启动电路不论从什么地方注入都会影响偏置电路工作。。

启动电路应该如何去注入电流??

网友:
问题太笼统

网友:
启动电流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要能关上,比如用nmos的源级注入的话,就要保证工作之后源极电压抬升,能关掉nmos管。

网友:
启动电路  做完启动电路  就得off 掉.

网友:
#3和#4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