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中获取光标的位置的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4-08-13):
请教有谁知道skill中获取得到光标的位置的函数??

网友A:
location1=enterpoint( )   location=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location1)
location就是当前你活动窗口的光标的位置。进一步可以用xCoord(location)  yCoord(location)来分别取得xy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赐教。

网友:
非常感谢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skill reference 文档中,有函数:
    dbCreateParamInst(
d_cellView
d_master
t_name
l_point
t_orient
[ x_numInst
[ l_params
[ b_physOnly ] ] ]
)
=> d_inst | nil

请教:这个函数里面的d_master是什么?怎样获得的啊?

网友(2015-03-01):
应该是指master  的database

网友C(2021-03-02):
引用 网友A:
location1=enterpoint( )   location=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location1)
location就是 ...

请教一下,location的赋值这一段如何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enterPoint函数,而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ocation的赋值这一段如何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enterPoint函数,而需要处理一下
...

enterPoint只是光标的位置,而你需要的当前窗口的光标位置,所以hiCurrentWindow获取当前窗口中的enterPoint才可以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A:
location1=enterpoint( )   location=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location1)
location就是 ...

请教一下,如何获取当前layout窗口的中心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