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滤波器的设计 平面调整参数化 容易么

楼主(2014-08-13):
通过HFFFFSSS的仿真  感觉建模还是比较麻烦的嘛。如果能够做到对称化建模呢?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个人觉得HFSS参数化建模在几个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里做的是最好的,还是挺方便的。不知道楼主说的对称化建模是啥意思,在HFSS里的镜像功能挺好用的,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