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做单位增益buffer,0负载和有负载时输出差异有偏大

楼主(2014-08-13):
1.5v供电

1.5v供电

1.5v供电,最大驱动输出4mA。0和4mA负载时有10mV的波动,如何调节把这个变化减小到1mv以内

网友:
楼主图中是0负载的时候么?这个时候输入两端还有10mv压差?

楼主:
不好意思,表述不清楚,输入固定400mv,在是0负载时输出410mv,4mA负载时输出398mv

网友:
要减小负载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的话,我想应该增大运放输入管的GM以及输出P管的W/L,提高环路增益和输出电流的能力,或者增大VPO那点的摆幅。但你空载时有10mv的系统失调这是不应该的,可能是某些管子进入线性区导致的。

网友:
你看输入对管上的电流是不一样的,这个电流差除以输入对管的gm,就可以算出来Voffset.
至于对管电流为什么不一样,你再仔细想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载时候VPO点电压低,PM1管子vds得到多,所以还ok,轻载时候,VPO电压由于反馈环路作用要抬高,PM1管子vds减小,进入线性区,环路增益减小,则系统误差增加
解决方案,相应调整PM1,2,3尺寸

网友(2015-07-17):
回复 网友A:

   很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