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sim 仿真求助

楼主(2014-08-13):
我用Ultrasim的tran 仿真DAC, 输出接一个analogLib 的resistor(res), 用spectra 仿真正常,但是用Ultrasim 仿真输出始终为0;如果把res换成工艺库里的rphpoly 则仿真结果正常。求教: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poly resistor的仿真参数会不会随着两端电压的不同而改变?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才简单的test 了,从仿真结果来看,相比于analogLib 中的res, rphpoly 的阻值确实随着输入电流的变化而改变。

楼主:
回复 楼主:

   UltraSim是可以正常的仿真res的,当同时输出res两端的电压和流过的电流时,输出结果是正确的。原因目前不清楚,正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