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中S参数仿真的端口Term的阻抗值设置

楼主(2014-08-13):
各位大侠:
我在ADS的S参数仿真中,要看S21,但是一个Term的阻抗值是默认的50欧姆,另外一个Term的阻抗值设成了35欧姆,如图中红圈中所示。这样仿真出来的S21结果有意义么?
请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S21

S21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刚学ADS,来看看

网友(2014-10-29):
期待高人解答啊。

网友(2015-06-12):
如果要看S21,那建议用50Ohm,因为测试仪器的探头都是50Ohm的

port阻抗不一样,肯定会影响到S参数曲线的形状,但是它们都表示同一个系统

网友(2015-07-21):
有意义的,不同的端口阻抗出来的S参数数值虽然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将其归一化到都是50欧姆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样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解答,现在我知道,是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
:)

网友(2016-03-21):
当然有意义,不过这样设计的目的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确实现在发现非常有意义,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广义”S参数,在实际工作中大有用处的,比方说,大多数LNA的输入阻抗都不是在50欧姆上的。

网友(2018-12-14):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 如果端口是LNA的输入的话,请问下这个阻抗设置为多少合适? 已知这个端口的S参数,怎么归一化? 谢谢

网友(2021-07-02):
可以理解为特定端口阻抗下的max gain

网友(2022-05-15):
如果我后级是一个高阻态,那么我该如何放置term呢,在交流状态下,我的term是和一个200欧姆的负载并联,我把term的阻抗从10k修改至50欧姆后,增益不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