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route布线层

楼主(2014-08-13):
我目前sroute布线的电源线都布线在M2层,我想应该是encounter自动布线完成的,想把电源线布在M3层上,在sroute和advanced里找了设置connect pin on layer ,M3执行命令了但是没有布到电源线,还尝试了command脚本 加-corepinlayer 3 option,跑命令后core里依旧没有布线,也不行。怎样指定电源布线层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LVS的,这是报告;

comparison result

comparison result

extraction result—virtual connect

extraction result—virtual connect

求指点了。

网友:
lvs错的很厉害啊, edi里面过了么,

sroute是人为控制的,不是auto做的啊,看gui的选项好了,

楼主:
edi里没有error的,sroute的布线层指定选项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