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深度超过了DesignWare中对应单元的深度限制

楼主(2014-08-13):
例化了DesignWare提供的dw_fifo_s1_sf单元,但是其深度限制为2~1024,而需要的FIFO深度为4096,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啊?FIFO可以进行深度拆分吗?感觉需要添加控制逻辑才行啊!
菜鸟请各位大侠帮忙啦!

网友:
还有类似的例化单元不?如果一定要用这个,你看下源代码,把里面的宽度加宽2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它单元的最大深度更小。以及,弱弱问一句,为什么要加宽位宽呢?明明是深度不够用啊……
仿真大概没啥限制,综合的时候比较麻烦,没有直接可供综合的源代码,用的是一个叫dw_foundation.sldb的库文件,大概是不可改的。而且即便能改,也很怀疑是不是真的能满足时序要求……
所以想知道是不是能通过逻辑上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2024-05-13):
dw库实际上是用reg搭建的,超过1024深度无法综合,换sram的ip然后自己做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