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射频模块中对LDO指标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4-08-13):
我打算给1G的VCO做一个LDO,初学水平有限,就只用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和功率级接成了反馈,仿真的时候用ac仿的开环性能,GBW将近100M增益100dB,相位裕度90度。然后和VCO接在一起仿真之后发现了这样的波形:
LDO的输出电压随着VCO电压有轻微的震荡,但我仿相噪发现这样噪声性能不仅没有变差,好像还有轻微的提升。
现在有几个疑惑:
1.一个是这样的现象是否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的话,LDO的指标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2.应用到高频和低频电路时,LDO结构上需要做什么改变么?或者说在这两种情况时,LDO的性能指标需要有什么区别嘛?
之前没仿闭环特性是因为不太会仿哈~希望也能请教一下你们闭环应该怎么仿真~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个人认为带宽太宽了;

网友:
可以接负载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GBW不需要这么大是么?这个GBW应该多大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有一个1nF的电容,我也不确定这个电容应该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可以外接,那就一直加,加到输出的波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首先LDO输出的震荡是和VCO同频率吗,如果是加CAP,但是片外cap没什么用;如果不是那就是LDO稳定性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同频率~不过没太明白你说的片上和片外电容的区别,用片外电容不是因为片上不能用太大的电容所以才用片外电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片外电容离VCO太远了,还要经过PAD的寄生电阻和电感。

网友:
同频率说明是VCO影响了LDO,是不会影响VCO的性能的。

网友:
LDO瞬态响应能做的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