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 做route时候提示killed并退出软件的原因

楼主(2014-08-13):
用ICC做PR的时候,Place CTS 都完成了。在route这步时,使用route_opt命令做route和Xtalk优化时,工具跑到一半就提示Killed,并且退出ICC,
但是我用其他route的指令,如route_zrt_global和route_zrt_track就没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icc版本
或者起64位 , icc_shell -64

网友:
内存不够

网友(2014-10-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c_shell -64 启动试一下吧。

网友: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