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时序分析报告问题

楼主(2014-08-13):
rt,表示完全看不懂encounter的时序分析报告,DC的report没那么大违例的,但是怎么一导入进来slack会那么大???再仔细看,完全和DC的报告不是一码事,甚至感觉encounter的报告时有问题的。问问,encounter的时序报告该怎么看啊?有些违例真心觉得实际上有点问题啊,但是encounter又是根据这个报告自己来做优化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完全就做不下去啊

网友:
看习惯就好了, 两种风格

网友:
DC中需要设置一些理想条件(比如理想的时钟网络)然后分析时序的。而encounter读入的sdc,原来的理想条件都是去掉了的,分析的结果更接近于实际。有时序违例也没有关系,接下来是需要encounter做cts,然后优化drc,将时序违例清理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两者出的结果相差太大了,相差几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两者相差太大slack相差几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