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相关,希望各位帮忙呀,让其他人也少走弯路

楼主(2014-08-13):
本小白,用Spartan-6调试microblaze,reset信号设置为高电平有效,直接将相关引脚下拉,但是还是有这个错:
  • ERROR: MicroBlaze is under RESET. Check if the Reset input to MicroBlaze and its Bus Interfaces are connected properly
    UNABLE to STOP MicroBlaze

我也尝试过把复位信号设置为低电平有效,同样这个错,那是否是与时钟配置相关?但是板子烧写什么都没问题,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各位我该怎么调,望给点建议!先谢过!

网友:
首先确定一种复位信号,例如你说的把复位信号设为高电平有效,实验将引脚直接置高,如果可以正常工作,说明硬件电路存在反相器。如果仍弹出同样错误,说明代码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这个错误除了跟复位管脚相关的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么,因为两种情况验证都会出现这个错误,我怕是其他原因引起,在xilinx官网看的“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microblaze and/or the reset circuitry is not getting a clock, or waiting for a DCM to lock.”但我不明白如何验证,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
英文是说你的时钟没有接进去,平时做的时候大概有两种思路验证。1、人肉检查DCM时钟生成模块,把该模块代码和IP核拿出来,接到计数器或者其他流水灯之类的简单电路里,看能否正常工作。2、或者是把microblaze模块拿出来不用,用一个简单但是能看到效果的电路(计数器或者其他流水灯之类),看能否正常编译和工作,若能就是microblaze的问题,若不能就是上面说的时钟问题。

另:你不会是用外接时钟的时候,没有用DCM模块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在论坛里提问了也没有人解答,你还是先检查下你的复位信号输入有几条吧,主要还是复位信号设置的问题,我的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答呀!我的现在如果先下载硬件工程再跑软件就没有问题,所以每次就这么调,催的紧就先继续调其他的了。。

网友(2014-12-27):
   你好,我的板子没有复位引脚,我该怎么做呢,总是报错,could not detect mdm peripheral on hardware.

网友:
我之前碰到类似问题。因为用的ISE 14.7, 默认是差分时钟输入(N, P). 后来去掉一个端口,修改system.ucf中的引脚,删去system.mhs中clk的DIFFERENTAL_POLARITY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microblaze的复位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试讲dcm_lock信号、clk、外部复位信号一起给microblaze,且外部复位信号在dcm_lock之前一直是复位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5-11-16):
咋修改啊

网友(2017-01-23):
回复 网友A:

  外接时钟,一定要用DCM模块吗?

网友(2020-08-17):
同样的问题,刚刚自己解决了。
我的方法:单独建立.ucf文件,设置约束(时钟、复位、对应管脚)。再重新编译。名字要自己设置一个。
不要用系统自己生产的.u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