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0.5 深N阱工艺怎么画?

楼主(2014-08-13):
在原理图中有两个NMOS管的衬底接的不是源级,而是接漏极,但源级和漏极接的都不是地,这两个管只是一个中间的管,所以不懂在画版图时,它们的衬底怎么接?问过其他同学,他们说要弄成深N阱工艺,具体怎么接它们也不知道,求大侠帮帮忙。

楼主:
还有是不是每种工艺都有深N阱工艺?

网友:
源漏级是根据电位判断,而不是根据位置的。nmos是不会有衬底接在漏极上的,低电位的就是源级。
如果设计并没有特别需求,是可以把nmos衬底改成直接接地的,但这个需要再仿真一下性能。
深阱工艺大概是可以在nmos下面预先做一个埋层,可以隔离一部分衬底噪声之类的,不少前辈都把它当独立的阱用,但是这个和双阱工艺还是不太一样的,个人觉得这么做有风险。
我是新手,希望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也是新手。那我只能再改改原理图,看看能不能接地。如果真不行,就要换个结构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又查了查资料,再补充一下
有的深n阱工艺是有独立的p-well,nmos做在p-well里面,然后p-well又在deep n-well里面。这样就是完全隔离开的了。

这两种都是防止衬底干扰的,但截面图上不太一样,所以看看工艺手册比较好。

另外,一般是rf的工艺里才有,std cmos工艺是肯定没有的

期待有大牛来详细讲解一下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 但这种工艺相对成本就比较高

网友:
csmc 0.5 mixsignal没有deepnwell,别瞎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怪不得我找不到DNW那层物质,现在就只能改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同学用smic0.18画出来了,但是csmc的 找不到对应的物质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同学随意用dnw,也是瞎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什么情况下,用dnw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得不用的时候。多一层layout就多一张mask,多一道工序,多一层成本和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讲一下吗,他的DRC和LVS都过了,我们都是新手,也不太懂,所以也就认为是可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路可以用一种器件达到性能,就不要用两种,可以用简单结构,就不要用复杂结构。节省成本只是小事,可靠性才是大事,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当然你们刚开始学,考虑不周全很正常。读书期间要求不会那么高,老板有的让你流片已经算牛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确实是项目的一部分,后面也是要流片的,但我们老师也不是很懂,他只对数字部分比较拿手,所以模拟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弄,边学习边摸索。总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7-03-04):
回复 网友C:

   如果电路中(三输入与非门),最上边的N管衬底是不接地的,需要一个深N井,可是在别的工艺里没有深N井,该怎么办呢?如果改电路,将它的衬底接地,那么在版图中又该怎么画出它的衬底接地?它的源漏都接了上边P管和下边的N管,怎样画才能体现它的衬底接地了?(PS:我是一名刚入门的学生,不太懂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先把版图文献中关于“衬底接地”的内容找出来看看。NMOS源漏虽然在P衬底上但是是N+掺杂,而衬底接触是P+掺杂。

网友(2017-12-20):
回复 网友D:

   一般数字电路中是不需要深N阱的,只有模拟电路中对性能要求较高时为避免MOS管的衬偏效应才考虑深N阱

网友(2019-03-15):
回复 网友B:

能教下我吗?,我nmos管衬底和源端相连在电路中间,需要作隔离,怎么用DNW操作啊?

网友(2021-06-03):
同问,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2023-04-23):
中间电位吗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啥是rf工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