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T_N layer的作用

楼主(2014-08-13):
在tsmc 90nm和40nm的制成中,能用到 NT_N layer么? NT_N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看design里面描述的是no native Vt NMOS devic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层layer 可以用作组成device的层次么? 这个 native device 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不掺杂的N active区域,即0阈值管子,主要是起隔离等作用的,IO里面有的有,

网友:
阈值电压为零的NMOS,或者用作高压工艺中的隔离?

网友:
在rf layout中经常用来做隔离使用

网友B:
不掺杂的N active区域,即0阈值管子,主要是起隔离等作用的,IO里面有的有,
引用 网友C:

NT_N 是native nmos, 不是不掺杂N, 应该是不做PWELL的psub
由于衬底浓度低,所以做出来的nmosfet Vth比较小,接近0

网友:
十楼解释得很正确

网友(2015-08-24):
回复 网友B:

    对于N-well工艺来讲,比如TSMC65nm 工艺,sub是p-,没有P-well, 这一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n-注入,中和掉sub中的p-,形成一种 接近本征的半导体呢?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B:
NT_N 是native nmos, 不是不掺杂N, 应该是不做PWELL的psub
由于衬底浓度低,所以做出来的nmosfet Vth比 ...

为啥掺杂浓度低了 Vth会变小呢

网友:
加这个层次没有注入,高阻,可用与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