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相位域建模问题

楼主(2014-08-13):
PLL环路相位域建模时,下图中的小方框代表噪声的模型,请问这些小方框是如何使用的,从哪个库调用的?

网友:
估计就是个产生白噪的,其实这样不准确,也没有必要,不是一条正路。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做。

网友(2014-11-11):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AMS的Verilog仿真代码。一个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