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模式下sdc约束

楼主(2014-08-13):
请教各位大侠, 测试模式(DFT)下的sdc该怎么编写,根据什么来写,和功能模式下的写法类似吗?

网友:
就是clock ,周期等, 主要是检查hold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的答复。  那就是把功能时钟换成测试时钟,其他的和功能模式下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