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序编译时间过长

楼主(2014-08-13):
如题,用逻辑分析仪调试程序,但是每改一个信号就得重新编译,编译时间小二十分钟。请教各位大神,是否可以设置只编译修改的模块?我现在这样工作效率太低,不符合开发逻辑啊。。。

网友:
右键主文件,smartGuide,增量编译,具体用法自己查。最好还是换一台好电脑,说实话编译20分钟不算长,增量编译如果出错在重新编译的话,还不如直接全程编译。——个人见解

网友:
一、影响编译时间的因素:
1.资源占用率,lut占用率不要超过80%
2.时序,所有时序路径都能满足
3.片子大小,片子越小,布线越快
二、如果更改了chipscope的探测信号,会导致ise重新生成chipscope的ngc文件,这个时间很慢。建议用coregen直接生成chipscope模块,在hdl中直接调用chipscope。
三、用FPGA editor修改chipscope的探测信号,无需改动hdl文件,无需重新布局布线,直接bitgen即可。当然这项技能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