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自己动手写CPU》该书的疑问(汇总)

楼主(2014-08-13):
wd_o        <= inst_i[15:11]; 这里是否有问题?15:11位是立即数位吧?

楼主:
楼主,有空请回复呀。。。。。。。。。。。。。。多谢了

楼主:
// 连接IF/ID模块与译码阶段ID模块的变量
    wire[`InstAddrBus] pc;  这条是否有必要?
  wire[`InstAddrBus] id_pc_i;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不同的指令,这几位的含义是不同的,比如,对于movn指令,这几位就是目的寄存器序号,对于andi指令,这几位是16bit立即数的一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将指令地址随指令一起向后传递,是为了方便以后的应用,比如:需要用到指令地址的时候,所以是需要的

网友:
另外,麻烦将标题改为《自己动手写CPU》,出版社那边改变了书名,不再是《自己动手写处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对于ori指令15:11应该是立即数一部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ori指令而言是的,这里是考虑到扩展问题

网友:
感觉lz有个误区。例如指令有3种格式,15:11位在I型指令里是包括在立即数里的,而在一些R型指令里,15:11位是寄存器号。不能把15:11位理解为一定是作什么用的。同理,很多地方也是同样的。

楼主:
多谢指导。 指令用法为:ori rs, rt, immediate,作用是将指令中的16位立即数immediate进行无符号扩展至32位,然后与索引为rs的通用寄存器的值进行逻辑“或”运算,运算结果保存到索引为rt的通用寄存器中。

楼主:
module openmips(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

    input wire[`RegBus]        rom_data_i,
    output wire[`RegBus]       rom_addr_o,
        output wire                rom_ce_o
);

这是跟哪个模块连接?请楼主帮忙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OpenMIPS的顶层模块,与inst_rom等模块相连接,组成一个SOPC,目的是为了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为了扩展考虑的,而且这个写法一般不会引起太大歧义,在博客文章的文字部分也已经说明
   当然,如果放在后面添加也是可以的

楼主:
signal wb_gpio_o    : wishbone_host_out_type;
   signal wb_gpio_i    : wishbone_host_in_type;
中wishbone_host_in_type和wishbone_host_out_type这两个类型是哪个文件里定义的?

网友(2014-09-16):
回复 楼主:

    在那个文件有这个信号定义,请说具体?

网友(2014-12-22):
楼主好,遇到一个问题:从书籍第5阶段开始,插入move指令后,取指和执行变成5个周期一次了,和解?第4阶段是正常的。

阶段5

阶段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的图上看不出问题,可以分析一下取指阶段的信号,看看到底是那个信号导致取指暂停

网友:
楼主好! div.v模块, `DivFree状态下的temp_op1、temp_op2应该用assign赋值。

网友:
楼主好!9.2节 仿真结果有错误,lwl,lwr,swl,swr指令之前需要加nop或暂停流水线。
因为非对其加载存储指令需要在译码阶段读取寄存器值,而寄存器的值至少在访存或写回阶段才能得到。

9.2节

9.2节

网友(2015-01-23):
AluOp为什么是8位数,根据什么得来的,为什么有的低6位与func相同,有的却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在lwl lwr swl swr指令的前面都需要加上nop指令,此处是笔者的一个失误,在这里有一个加载指令相关,最后一条lwr指令与紧接着的swr指令存在相关,但是在9.2节还没有解决加载相关的问题,所以需要加一条nop指令,其余地方是不需要添加nop指令的,在后面章节解决这个问题后,就不需要加任何nop指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uop是自己定义的,为的是区分每个指令的作用,只要不重复就行,对于MIPS32指令集而言,使用8bit可以涵盖所有的指令,所以此处使用8bit

网友(2015-04-21):
楼主,有2个问题
1.第九章的swl指令前面的指令说明与Verilog实现不同,前面说swl将rt地址高4-n个字节存到storeaddr处而不是storeaddr_align处,但是在mem.v中却是mem_addr_o <= {mem_addr_i[31:2], 2'b00};这个不就是storeaddr_align吗,望解答。
2.第九章第一部分的测试程序第三段的lw和lwl及lwr之间就存在load相关问题,应提前说相关问题或加NOP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说先说的是书上没有讲错。还是以书上的例子为例,假设storeaddr为5,此时的storeaddr_align为4,要将寄存器的高3个字节存储到storeaddr为5开始的位置,这个没有疑问吧?可以参考书的第236页。代码中确实是mem_addr_o <= {mem_addr_i[31:2], 2'b00},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还要设置mem_sel_o的值为4'b0111,mem_data_o为{zero32[7:0].reg2_i[31:8]},OpenMIPS对外采用的wishbone总线,并且是大端模式,所以mem_sel_o为4'b0111就表示只写低三个字节,写到mem_addr_o+1、mem_addr_o+2、mem_addr_o+3的位置,也就是第5、6、7字节处,同时mem_data_o的低三个字节正是寄存器的高三个字节,也就是要写入的值。

第二个问题:确实存在load相关,当初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感谢指出。

楼主(2015-07-05):
能不能将光盘内容上传?比如baidu云盘 .
买了书,但是笔记本没有配光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http://yunpan.cn/ccg286rFsUSHY (提取码:6ca1)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错误的,希望能在博客上看到更新后的正确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下载。为了方便反馈书中一些内容,楼主是否能考虑建一个qq群?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群是不是要太阳级别才可以啊,我很少用,目前可能还是几个月亮,可以在开源CPU爱好者群中讨论,277505520

网友(2015-11-12):
楼主,我有个问题
我现在指令存储器是用了个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的IP核,汇编程序编译成bin文件后再转成coe文件写进去,我有点不懂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存储在FPGA板上哪里的?
看到《自己动手写CPU》一书的第12章和13章里面似乎是把指令先写到flash里面然后从flash里面读取的?这是可以直接用adept软件的Memory那一栏把bin文件写到flash然后参照书上内容写个flash就可以了吗?
我用的开发板是nexys3,不懂应该把指令放到这三个存储器的哪一部分
16M字节 Micron公司的 Cellular RAM
16M字节 Micron公司的 并行PCM
16M字节 Micron 公司的Quad-mode SPI PCM

楼主:
hi,朋友,我不是书作者,你问作者吧。

网友:
為什麼這本書裡面的Combinational Circuit Block裡面都使用 Non-Blocking Assignment呢?
真是讓我感到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