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布线时GCell too large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请教各位大神,我使用的ICC是2013.03版本的,在执行route_opt时,报
ERROR:database contains global routing GCells that are too large.(ZRT-096)
ERROR: Failed to load CEL.(ZRT-002)

在此之前,已经执行了route_zrt_global,请问GCell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多谢啦!

网友:
很奇怪,啥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18工艺,库是自己做的。我用了rebuild_mw_lib,不过还是一样出错,我看了下执行route_opt时,congestion报出来的都不高,在1%以下;std cell utilization是44.64%,其中有44.35%是not fixed,请问这是指什么没有fix?
虽然有error,但是看起来最后也布线了,只是再执行verify_zrt_route的时候,还会报GCell的error,不能完成DRC检查。
我又用厂家提供的旧库试了一下,没有报error,看来还是产生的新库有问题。请问GCell是什么?

网友:
自己做mw lib 需要defineWireTracks的,  在milkyway里面,

看mw 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多谢了!

网友:
貌似横向为0或者m1 picth的一半 纵向m2的pitch ,tech lib有,我也刚学,不对请指正

网友: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mw lib是自己生成的,在ICC里检查了各层metal 的wire track均没问题,请问global routing cell的大小可以自己定义吗?在什么工具里定义?(milkyway?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