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射频阻抗匹配

楼主(2014-08-14):
我的电路在100MHz条件下,等效输入阻抗是0.61-172j;如果进行50欧姆匹配,必须要串联一个电感和一个50欧姆电阻,使得输入阻抗变成50欧姆吗?欢迎各位牛人指正,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那过了你串联的电阻呢?岂不又不匹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愿闻其详,谢谢!我也没看到过采用串联电阻来匹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PI,T这么多种匹配网络,只要不在禁区,都可以完成匹配

网友:
你串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防止反射的话应该并一个50到地的吧,串的话比如串一个30的可以改变反射波形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因为我的输入阻抗基本上就是容性负载,用电感来去掉虚部,用50欧来匹配50欧源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按您的思路去试。

网友:
阻抗匹配说简单,也不简单,基本思路是通过Smith圆图来实现,知道穿器件(电感or电容)或并器件(电感或电容)在Smith圆图上的走向趋势。做好匹配后,其他性能指标可能恶化,需要反复尝试,折中。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实际匹配的时候,当串/并 第二个器件时,总是不是按照理论上的smith图上的走势,而且更怪的时候第二个不论我并联电感or电容,都有同样的表现,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是说测试的时候吗?
那是因为你的matching网络之后到sma头有一段较长的微带线(通常做成50Ohm的),会导致你在sma头看到的旋转方向不一致。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测试的时候。可是为何第一个器件的旋转方向是对的呢?同样的一段pigtail线

网友:
旋转方向是有可能是相同,要取决于你的起始点和传输线的长度;另外你的器件寄生/自谐振频率考虑过吗,不要发生看似是电容其实是电感的事情。

回复  totowo

   是测试的时候。可是为何第一个器件的旋转方向是对的呢?同样的一段pigtail线
引用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