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管子中的sigma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8-14):
把它设定成1个,3个仿真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thx

网友:
sigma应该是Mismatch的误差范围,比如1%。详情可见fab提供的Mismatch doc。

设置为n个sigma,元件的值应该是在理想值附近n个sigma的范围内变化

所以3个sigma比1个sigma的情况更坏,结果更差。

不知道对不对,大大们多指正。

网友:
放狗 正态分布或者高斯分布 有真相

网友:
先复习概率论的正态分布吧,楼上的楼上几位。

网友(2015-01-08):
概率论有说的哦

网友(2020-04-21):
see 概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