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输入与非门,在传输低电平0信号时,可靠吗?

楼主(2014-08-14):
输入高电平时,最小为2.3V,典型工作电压3.3V。但是输出到地之间,5个NMOS是串接关系,那在输出下拉过程中,5个MOS上总共消耗的电压Vds,会不会影响后续电路对高低电平的判断?

网友:
不会。应为你这是数字电路,vds很小。再说上面Pmos都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转换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不流电流哪里来的vds?需要注意的是转换时间,叠加这么多管下拉0的能力就很弱,转换时间延迟都很长,如果时钟很快那么功耗就会比较大。最多见4输入,5输入还是组合逻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时钟小于200K    我就是担心下拉能力不够,本是做模拟的,故理解不到位,认为输出电位是从ground拉下去的。因为中间还有东西,总感觉会有压降,害怕压差太大,会把本应该是低的信号误判成高了。    你和2楼都讲不存在压降,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数字电路要么是1,要么是0,从1变为0时,相当于本级输出不停地对ground放电,因为没有充电路径(理想),故可以完全放完最终到ground,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如你后边提示的电路转换速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现在基本上理解了该类电路的运行机制和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如你所说。不过实际上还是有压降的,CMOS实际是压控电阻,所以没有完全断开或者导通,输出电位实际上PMOS和NMOS的分压,PMOS关了,实际上电阻可能到几百Gohm,nmos打开,电阻估计几百K,那么你算一下就知道实际最后的输出电压应该在几个uv级别,另外充放电时间就是这个电阻和寄生电容的RC来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问题的